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西门子430变频器怎么连接,有案例吗

楼主(2012-03-15):
三菱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西门子430变频器怎么连接,有案例吗?触摸屏是GOT1000的,PLC是FX2N的,变频器是西门子430的。触摸屏能保存历史曲线吗?

网友A:
你下载西门子mm430使用手册。工控资料里应该有。在使用通讯那详细了解。触摸屏可以保存历史曲线,但你要看多少时间,屏有内部电池也有存贮寿命,看看你的使用说明吧。

网友B:
触摸屏和PLC怎么通讯变频器??

网友C:
触摸屏一般和变频器连接是MODBUS连接,西门子的变频器支不支持MODBUS协议?

三菱PLC和西门子变频器连接,通过RS485连接,小型机需要扩展才行。

楼主:
对:Tianjun关于触摸屏一般和变频器连接是MODBUS连接,西门子的变频器支不支持MODBUS协议?三菱PLC和西门子变频器连接,通过RS485连接,小型机需要扩展才行。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wang19872012关于回复内容:对:Tianjun关于触摸屏一般和变频器连接是MODBUS连接,西门子的变频器支不支持MODBUS协议?三菱PLC和西门子变频器连接,通过RS485连接,小型机需要扩展才行。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有案例给我看看嘛。具体怎么做。我没弄过三菱的

网友D:
有案例给我看看嘛。具体怎么做。我也没有玩过啊。

网友E(2015-03-04):
三菱PLC与西门子430变频器多多段速通讯参数是怎样设定的,请高手给书写。谢谢

网友F:
要回复后才能看到,是不是骗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