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伺服低速力矩问题

楼主(2012-03-15):
自己在做交流伺服驱动,在做速度控制时发现速度比较低的时候(1-5RPM),电机扭力感觉明显变低。按理论有力矩环的存在,电机扭力不应该发生变化才对。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A:
若是永磁电机,原则上低速出力不会降低。

速度环有没有积分? 若无积分,有可能是增益太低,导致电流指令上不去。

楼主:
是永磁电机,有积分。单电流环的时候正弦波非常漂亮,而且电流环的响应也蛮快的。会不会是电角度不对造成的原因?电机厂家告知说Z信号与U相反电动势之间的角度是30度(2500线编码器)。现在程序中的补偿角也是30度。

网友A:
如果是电角度问题,就不仅仅是低速才出力不足了。

另,请明确那个30度,到底是+30度,还是-30度,其实试试就能有感觉。

网友B:
调一下速度增益参数,补偿一下会好一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已经找到。原来是速度反馈计算程序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