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系列单片机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实例

楼主(2012-03-15):
STC系列单片机和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实例,QQ149034219
一,控制要求:
51单片机和变频器通信实例说明:

1、当P2.0按下时,变频器停止运转
2、当P2.1按下时,变频器开始运转
3、当P2.2按下时,变频器以 0Hz运转
4、当P2.3按下时,变频器以10Hz运转
5、当P2.4按下时,变频器以20Hz运转
6、当P2.5按下时,变频器以30Hz运转
7、当P2.6按下时,变频器以40Hz运转
8、当P2.7按下时,变频器以50Hz运转
9、开始运转的频率,取决于基准频率,即就是P3参数,一般为50Hz
10、上述输入均采集下降沿信号
二,相关说明:
相关说明

1、51单片机采用STC12C5A60S2

2、51单片机做RS485通信所需模块采用MAX481

3、变频器采用三菱D700系列的FR-D720S

4、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参数        含义                      设定值    说明
P79参数     运行模式选择              2         外部运行模式固定
P117参数    PU通讯站号                1         变频器从站站号为1
P118参数    PU通讯速率                96        通讯速率为9600bps
P119参数    PU通讯停止位长            0         停止位是1位,数据位是8位
P120参数    PU通讯奇偶校验            0         无奇偶校验
P121参数    PU通讯再试次数            9999      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会跳闸
P122参数    PU通讯校验时间间隔        9999      不进行通讯检测
P123参数    PU通讯等待时间设定        9999      用通讯数据进行设定
P124参数    PU通讯有无CR/LF选择       0         无CR、LF
P160参数    扩展功能显示选择          0         显示所有参数
P338参数    通讯运行指令权            0         启动指令权通讯
P339参数    通讯速率指令权            0         频率指令权通讯
P340参数    通讯启动模式选择          1         以网络运行模式启动
P342参数    通讯EEPROM写入选择        1         通过通讯写入参数,写入到RAM
P343参数    通讯错误计数              0         显示MODBUS RTU通讯时的通讯错误次数
P502参数    通讯异常时停止模式选择    0         通讯异常发生时变频器自由运行停止
P549参数    协议选择                  1         变频器做MODBUS RTU协议通信
P551参数    PU模式操作选择            9999      FR-PU07连接自动识别,优先顺序:PU07>操作面板
三、硬件接线:
51单片机和变频器硬件接线说明:

1、51单片机MAX481各端子含义如下所示:
A: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RS485发送/接收-信号
GND:信号地

2、变频器PU接口插针排列如下所示:
变频器本体(插座侧)从下面看,含义如下:
       8——————1
             __
           _|  |_
        __|      |__
       |               |
       |_______   |

(1)、 SG:信号地
(2)、 —:参数单元电源
(3)、RDA:变频器接收+信号
(4)、SDB:变频器发送-信号
(5)、SDA:变频器发送+信号
(6)、RDB:变频器接收-信号
(7)、 SG:信号地
(8)、 —:参数单元电源

3、硬件接线说明:

单片机一侧           变频器一侧
A              接    SDA、RDA短接
B              接    SDB、RDB短接
GND          接    SG
四、源程序:
在压缩包里!

楼主:
节后把C语言的也贴出来!大家容易看得懂!

网友A(2012-11-04):
谢了。。我也在整STC单片机与变频调速器,PLC之间的通讯。。邮箱:fwhot_2009@163.com

网友A:
求C语言,,邮箱:。。fwhot_2009@163.com

...谢谢,也找共识的兄弟伙,一起讨论。。。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C语言,,邮箱:。。fwhot_2009@163.com...谢谢,也找共识的兄弟伙,一起讨论。。。哈哈。。

获取地址:http://guanyumou.taobao.com 或者QQ149034219

网友C(2017-07-22):
看看,谢谢提供学习资料

网友D(2017-10-11):
引用 网友C:
看看,谢谢提供学习资料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E(2019-05-26):
不客气!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2019-07-30):
有程式參考學習嗎

网友G:
来学习变频器通讯

网友H(2020-05-07):
反反复复付f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