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伺服主轴和变频主轴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2-03-15):
1、机床主轴,不同材料性质的工件,切削加工工艺需要不同的速度和切削力矩;

2、而这种调速大多数不是在加工过程中的调速,加工过程反而要求速度恒定有刚度;

3、机床主轴调速一般以机械调速的方式,需要大力矩调速可以降低速度,是恒功率调速模式;

4、数控机床株主轴的调速用变频器或者伺服调速有缺陷:

1)电机调速的性质是恒力矩调速,就是说速度降低时,电机功率下降转矩不变;

2)或者说,变频器或者伺服调速,低速时切削动力力矩不足;

3)如果要用伺服、变频器调速,一定要匹配机械调速传动比,使伺服、变频器不要进入低速区运行;

5、主轴的方向、位置的动作,用专用伺服自动调节驱动,是另一码事!

楼主:
它们的区别:

1)伺服一般功率小,而变频调速可以是大功率;

2)伺服是位置自动控制的设备,而变频是专用的调速设备;

3)伺服用作调速,降低了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