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制造
求助AT 命令

楼主(2012-03-15):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我在写PLC和Modem 通讯程序的时,使用标准的AT命令, 其最后需要添加一个(ctrl/z) 字符, 查了ASCII的表,没有看到此对应的数据? 有人说用1A 但是在ASCII对照表上面是SUB 的意思,真搞不明白了,有哪位知道,请赐教!

网友A:
就是这个,1A,我做的时候,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1A,我做的时候,直接用的,。。。。。。。。。。。
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