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伺服控制和单个伺服控制有啥区别

楼主(2012-03-15):
想买个伺服玩玩(题外话:初步决定是买MR-J2S-10A,还有好的便宜的推荐么)。

问题是:

一,如果我把单个伺服玩的挺顺溜的话,是不是简单的重复叠加就可以实现多轴伺服控制了?

二,单轴和多轴控制电气参数上有哪些不同或者说重点考虑的,机械上有哪些需要考虑的?

说个大概就行了,等我深入了再详学,谢谢。

网友A:
这是西门子的驱动,双轴和单轴的驱动部分硬件连接!至于更多设置上的内容可以查阅相关手册!

网友B:
多轴控制如果存在联动控制则比较麻烦。如果不存在联动控制,则与单轴没有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轴控制如果存在联动控制则比较麻烦。如果不存在联动控制,则与单轴没有区别。

楼主:
何谓联动?

比如平面定位,有X轴和Y轴两个伺服电机。

如果只是定位,对于定位过程是先x轴再y轴,还是直接两伺服一块动一斜线过去,无要求,就和单轴控制一样?

如果对于定位过程有要求,比如必须画个圆弧过去定位,那么就是联动?

网友D:
多轴的还有插补、同步等功能,和单轴是不一样的,这个关键是看PLC等控制器有没有这些功能,有这些功能就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