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PLC与上位机通信读取数据错误

楼主(2012-03-15):
我有一台上位机(用的是组态王画面组态软件)与三菱PLC FX2N通信是用的国产的485转232适配器与FX2N-485-BD通信正常,但是通信距离近一加长距离就不好用(小于50米)。后换上三菱的485PC-IF接上后,通信灯闪烁正常但上位机读取的数据不对。请各位高手帮助。

楼主:
请大家同行帮助,我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关机、重启 呵呵

网友B:
那把寄存器器变成带有读写特性的。

楼主:
关机重启不行,寄存器是带读写特性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