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型机PLC+定位模块做简易数控系统的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2-03-15):
用
小型机FX2N-
64MR-001+FX2N-20GM
做简易数控系统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A:
这个做出来的精度再高那也只是理论上的精度,具体要看你的机械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出来的精度再高那也只是理论上的精度,具体要看你的机械结构。。。

网友C(2018-09-09):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