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质量治理相关问题交流-HOTEAM专家坐诊

楼主(2012-03-15):
RT

     谈专家就有点吹牛皮的感觉了

     其实自己只是对电能质量治理比较了解而已,再说自己也开始负责全公司HTQF系列滤波器和HTEQ系列无功补偿产品的市场工作。想借此机会和大伙交流下电能质量治理方面的问题

     在工业及民用行业中,无功、谐波、波动和闪变等电能质量问题是越来越突出,对工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家在最近几年也开始重视电能质量治理方面的工作,比如在福建就开展强制谐波治理的试点工作,就是在新建4000KVA以上的变压器组就必须装设滤波设备,以避免负载侧的谐波干扰高压侧。

     如果有电能质量治理的相关问题请跟帖,我会尽快过来回复的,如果比较着急的话可以打我手机:壹伍954108986,或者邮箱shuhao.zhao@gongkong.com

     本人才疏学浅,肯定有明白的地方,还请诸位前辈不吝赐教

    1、电力谐波常见治理方式介绍            13楼

楼主:
占楼

其实我对EPS更加熟悉,也欢迎朋友前来交流相关的问题

电力谐波的危害:

● 增加电力设施负荷,降低系统功率因数,降低发电、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有效容量和效率,造成设备
浪费、线路浪费和电能损失;
● 引起无功补偿电容器谐振和谐波放大,导致电容器因过电流或过电压而损坏或无法投入运行;
● 产生脉动转矩致使电动机振动,影响产品质量和电机寿命;
● 由于涡流和集肤效应,使电机、变压器、输电线路等产生附加功率损耗而过热,浪费电能并加速绝
缘老化;
● 谐波电压以正比于其峰值电压的形式增加了绝缘介质的电场强度,降低设备使用寿命;
● 3的倍数次谐波电流会导致三相四线系统的中线过载,并在三角形接法的变压器绕组内产生环流,
使绕组电流超过额定值,严重时甚至引发事故;
● 谐波会改变保护继电器的动作特性,引起继电保护设施的误动作,导致区域性停电事故;
● 谐波改变了电压或电流的变化率和峰值,延缓电弧熄灭,影响断路器的分断容量;
● 使计量仪表特别是感应式电能表产生计量误差;
● 干扰邻近的电力电子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通讯设备,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

网友A:
恭喜hoteam专家会诊开业!!

hoteam砖家坐诊:专解妇科疑难杂症!

治疗方法:小树林探讨人生!

网友B:
支持老大......顺便问下 我厂在合高压柜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生差流越限 跟负载侧的谐波干扰高压侧有无关联

网友C:
打个酱油,看看有没有治理工厂谐波的有效而实惠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酱油,看看有没有治理工厂谐波的有效而实惠的方法。

最好的办法是找到谐波源,比如大量的变频器等,然后解决掉,这个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谐波的问题,但不太现实。

另一种方式就是靠滤波设备,根据负载的种类及特性选择主动滤波或者被动滤波。

比如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比如通讯行业、银行业可以选择有源滤波,虽然成本稍高但运行可靠,可以有选择的滤除各次谐波,同时还可以选择无功补偿优先或者滤波优先

而在一般的工厂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被动滤波,优点是便宜,缺点是只能滤除指定次数的谐波。

所以还是综合考虑使用哪种滤波设备

网友D:
看来你们做的是无源滤波产品。有源滤波在国内好像还没有比较成熟的产品

网友E:
施行整体合理的解决方案,实现高性价比的实施结果。用基于产生谐波负载的户电网一旦建立,用户采用滤波设备改善电网比重造,无论从投资还是施工来讲都比较经济。首先要对用户电网系统进行准确有效的测量,分析,然后根据用户电网的实际情况,配置高性价比的滤波设备,解决用户电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们做的是无源滤波产品。有源滤波在国内好像还没有比较成熟的产品

说实在的,我们有缘滤波和无缘滤波都做。

我们的优势就是低压有源滤波器,不是吹牛,去年的有源滤波器销量位列全国三甲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将有源滤波器推向市场的,现在在北京地铁、京沪高铁天津西站、奥运射击馆、体操馆、上海世博会、济南重汽、山东联通、山东移动、首都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援非盟等大型工程中有不少应用

我们的技术是国际领先的,是基于DSP控制的PWM控制方式,响应时间为0.1MS,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诺基亚和ABB,但我们的优势就是质量、价格和货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施行整体合理的解决方案,实现高性价比的实施结果。用基于产生谐波负载的户电网一旦建立,用户采用滤波设备改善电网比重造,无论从投资还是施工来讲都比较经济。首先要对用户电网系统进行准确有效的测量,分析,然后根据用户电网的实际情况,配置高性价比的滤波设备,解决用户电网问题。

谢谢zhshw699老师,确实采用滤波设备比较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老大......顺便问下 我厂在合高压柜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生差流越限 跟负载侧的谐波干扰高压侧有无关联

差流越限报警的原因有很多种,CT接反、CT二次线接触不良、CT铁芯质量不好或者是三相负载不平衡等。

是否是因谐波而引起的还需要现场测量。

楼主:
     店里谐波的治理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主动治理,即从谐波源本身出发,通过改进用电设备,使其不产生或少产生谐波,二是受端治理,即从受到谐波影响的设备或系统出发,提高他们的抗谐波干扰能力;三是被动治理,即通过安装电力滤波器,阻止谐波源产生的谐波注入电网,或者阻止电力系统的谐波流入负载端。

     由于谐波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主动治理方法受到设备结构、效率、成本及可靠性等因素影响,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受端治理方法和被动治理方法仍是目前治理电力谐波问题的主要方法。例如串联失谐电抗器抑制无功补偿电容器导致的谐波共振放大,通过在系统中安装无源电力滤波器和有源电力滤波器进行滤波等等

网友F:
楼主真是才子啊!佩服佩服!

网友G:
恭喜HOTEAM开此贴,前来学习,顶一下

网友H:
前来学习,电源哥,你好棒啊!

网友I:
恭喜楼主!偶是来支持专家的,严重支持!!

网友J:
我公司有一套设备配置6套直流调速装置,总功率有300KW,功率因数低,谐波大。工作时可以听到进线电抗器嗡嗡响。针对这种直流调速系统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公司有一套设备配置6套直流调速装置,总功率有300KW,功率因数低,谐波大。工作时可以听到进线电抗器嗡嗡响。针对这种直流调速系统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应该都是六脉冲整流设备吧,这种情况应该是5、7、11和13次谐波含量较高,谐波含量较高的时候会使电缆、电抗器等电器元件发热严重并使其绝缘下降,干扰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等

如果预算比较足的话可以考虑选择有源滤波器治理谐波,这种治理效果最好,能滤除各次谐波的同时也能补偿功率因数;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考虑上高速无功补偿设备,在定制的时候注明补偿无功的同时要滤除5、7和11次谐波,这种设备只能降低设定的谐波,对其他谐波则无能为力了。

之前有过类似的项目,使用有源滤波器治理后谐波含量由80%降低到3%,明天我找找滤波前后的波形图

网友K:
专家会诊,不应该每天都上班的。每周二、日下午会诊。平时可以网络、手机、门诊挂号。记住一定要限量啊。否则就有赚钞票嫌疑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专家会诊,不应该每天都上班的。每周二、日下午会诊。平时可以网络、手机、门诊挂号。记住一定要限量啊。否则就有赚钞票嫌疑的说。

哇咔咔

好办法,要挂专家号啊亲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我公司有一套设备配置6套直流调速装置,总功率有300KW,功率因数低,谐波大。工作时可以听到进线电抗器嗡嗡响。针对这种直流调速系统的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应该都是六脉冲整流设备吧,这种情况应该是5、7、11和13次谐波含量较高,谐波含量较高的时候会使电缆、电抗器等电器元件发热严重并使其绝缘下降,干扰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等如果预算比较足的话可以考虑选择有源滤波器治理谐波,这种治理效果最好,能滤除各次谐波的同时也能补偿功率因数;如果预算有限的话可以考虑上高速无功补偿设备,在定制的时候注明补偿无功的同时要滤除5、7和11次谐波,这种设备只能降低设定的谐波,对其他谐波则无能为力了。之前有过类似的项目,使用有源滤波器治理后谐波含量由80%降低到3%,明天我找找滤波前后的波形图

设备是德国的,由设备方出了套整治方案,但不是有源滤波,电柜里也只看到电容电抗类的元件。

楼主:
      一个理想的电力系统应以恒定的频率(50Hz或60Hz)和正弦的波形,按规定的电压水平对用户供电。供电的频率、幅值和波形畸变等因素反映了供电质量或电能质量。电网的频率和幅值很大程度由发电厂控制,而电流和电压波形的畸变则归因于用电设备或负载。传统的线性负载,如白炽灯、磁感应电动机、电阻性发热丝、电容器组等,其电流波形是和正常电电压波形一致的正弦波,基本没有畸变。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变频调速器、半导体整流设备、不间断电源、计算机、家用音像设备、节能灯、复印机等新型用电设备的应用迅速增加。这些负载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从电网汲取的电流波形存在严重畸变,不再是和电网的电压波形一致的正弦波。畸变的电流在电网内阻抗上产生畸变的压降,又会导致供电电压波形畸变。数学分析表明,畸变的波形是由与电网正常工作频率相同的基波正弦分量和它的高次谐波分量叠加构成的。工业负载所产生的畸变电流波形所包含的典型谐波分量主要有5次、7次、11次和13次谐波。图描述了由基波和谐波形成畸变波形的情况。畸变的电流、电压波形含有大量高次谐波分量,导致电网污染,电能质量恶化,对电网和电力用户都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和影响。当今电力谐波问题已成为主要的电能质量问题。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备是德国的,由设备方出了套整治方案,但不是有源滤波,电柜里也只看到电容电抗类的元件。

还是现场测量下具体的波形和含量较好,设备房给的方案可能是无功补偿设备,给加电抗器的目的是滤除固定次数的谐波,而对其他次数的谐波则就无能为力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您设备的电抗器和电缆发热严重,电抗器噪声较大,补偿电容器的损坏率较高,建议您上100A左右有源滤波器治理

这是某电池厂的一个案例,负载是六脉冲整流器,5、7、11次谐波含量较大:

电压谐波:9.9%,电流谐波70.4%,最高130.4%
低压系统谐振
功率因数低
电容器等相关设备损坏率高

网友M:
支持楼主,会经常来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楼主,会经常来学学

欢迎顶贴

网友F:
有什么样的仪表可以检测谐波啊?

楼主:
一般使用示波器,其中福禄克的电能质量测试仪比较专业,能测量并分析谐波含量及特性

楼主(2012-06-13):
引用 网友N:
路过,学习了。

共同学习

网友O:
太专业啦,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学习一下!

网友P:
太专业啦,也许我们厂的变频器较少,还没有明显感觉到它的危害,学习一下,也是很必要的。顶一下

网友Q(2012-08-16):
4000KVA以上电力变压器都需要谐波治理!?那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50000KVA至180000KVA的电力变压器,那得呸多大的滤波器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办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4000KVA以上电力变压器都需要谐波治理!?那我们公司的产品都是50000KVA至180000KVA的电力变压器,那得呸多大的滤波器啊?或者是采取其他的办法么?

王工晚上好,好久不见了,近日可好?

网友R:
    恭喜hoteam专家会诊开业!!

楼主:
引用 网友S:
恭喜hoteam专家会诊开业!!

从回帖中看出,我这医院生意不好啊

网友T(2012-11-26):
偶来挂号鸟:求HOTEAM专家赐教···电容柜计算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恭喜hoteam专家会诊开业!!        hoteam砖家坐诊:专解妇科疑难杂症!治疗方法:小树林探讨人生!

网友U(2013-02-16):
好的办法是找到谐波源,比如大量的变频器等,然后解决掉,这个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谐波的问题,但不太现实。

另一种方式就是靠滤波设备,根据负载的种类及特性选择主动滤波或者被动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的办法是找到谐波源,比如大量的变频器等,然后解决掉,这个方法能从根本上解决谐波的问题,但不太现实。 另一种方式就是靠滤波设备,根据负载的种类及特性选择主动滤波或者被动滤波。

感谢支持

网友V:
谐波诊断容易治理难,向 hoteam专家讨教治理方法。

网友W(2013-03-21):
早期为了改善功率因数加装补偿电容器,但是因为谐波问题纷纷爆机!安装有源滤波器效果依然不佳,现在每月被电力局罚款

网友X:
我想问一下楼主谐波会不会影响无功补偿啊

网友Y(2013-05-03):
新来的,www.szgdgs.com 我来留个脚印吧

网友Z:
才知道赵总是这方面的专家!前段时间有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网友AA(2013-06-20):
楼主,如果要做一套滤波补偿装置,怎么选择电抗器和电容器,小弟初学,刚接触到这块,请楼主讲解下,分享一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AB:
现在滤波,谐波,闪变的确是电子电路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