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三个主触头串联可以代替制动单元吗

楼主(2012-03-15):
如果说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损坏了,失去作用。紧急情况下,可以考虑交流接触器的三个主触头串联可以代替制动单元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你要有检测母线电压的设备让接触器该吸时吸,该分时分,还有就是如果接触器频繁吸合断开能不能承受,接触器吸合时间跟电子器件比较会不会过长

网友B:
可以,燕宾老师说过,救急的可以这样用 呵呵 通过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信号(继电器功能作为母线电压限值检测)

网友C:
用直流接触器,算好放电时候容量大小,不能长期这么用。。。。。。。。。。。。

网友D:
是不是我没有看明白?

用三个主触头串联代替制动单元。就是说串联住接触器的三个主触头,引出的两根线接在变频器的P和N之间吗?那这个接触器的线圈要接什么?如果不接什么,触点等于没有接。如果接些什么,一旦触点接通……不知道P和N之间会发生什么事。

干脆把P和N短接算了。还省个接触器。

或者,推荐一个贴给你。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009/2010092220460200003-1.shtml

不知道刘翁看见这个贴有什么想法呢?是不是还想说,用大电容代替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