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和工频切换时,断路器跳闸

楼主(2012-03-15):
厂里几台风机和水泵,需要在变频和工频之间切换。原来的装置在切换过程中,长出现导致空气断路器跳闸现象。问题出现在哪儿,怎样解决?

变频器是东芝V7系列的VF-A7.风机电动机参数:90KW、1480r/min、16.3A。延时时间设定5S。真反转接触器有机械连锁。

网友A:
1.先让变频器自由停车,电机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

2.变频的相序,一定要和工频相序一致

3.延时时间设定5S有点长,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网友B:
“延时时间设定5S”,

1、不要大于0.5秒;

2、楼上说的很好,“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网友C:
学习了,本来我的思维里面还以为要等电机完全停止了,才做切换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本来我的思维里面还以为要等电机完全停止了,才做切换的呢。。。

那不叫切换,叫重新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先让变频器自由停车,电机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2.变频的相序,一定要和工频相序一致3.延时时间设定5S有点长,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回答的很棒,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