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机方案

楼主(2012-03-15):
各位大虾:

      我要做一个方案,用变频器控制普通交流电机,具体要求为-在不通过上位控制的情况下,让电机按照一个方向转动10分钟,停止,速度不限,中间过程中不需要做速度切换(如200转时切换到300转),之前用伺服(富士,安川)试验,在JOG运行中电机方向不能停止切换,并且也不能定时停止,我在变频器上是个门外汉,还请高人不吝赐教!

网友A:
外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A:
你的速度不限,那用变频器做什么?你把自己要实现的功能弄清楚

楼主:
那另外需要在变频器中设定速度和定义方向,有没有哪种变频器内部可以自带时间继电?

楼主:
对:闪电游侠关于你的速度不限,那用变频器做什么?你把自己要实现的功能弄清楚 内容的回复:

伺服成本高,由于不需定位精度,变频器最多就发发脉冲,让电机跑起来,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考虑的

网友B:
不用变频器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人请教了!

网友D:
交流接触器互锁做正反转···弄个点动按钮···加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D:
把下面两个图纸结合了

网友E:
设变频器的运行曲线就行了,仔细看说明书,多段速设置。

楼主:
对:广州@阿君——王者之师关于把下面两个图纸结合了内容的回复:

这是一个最省成本的方案,但是速度没得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