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view屏是否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imotion系统

楼主(2012-03-15):
如题,求教。请问Eview屏是否可以通过以太网连接西门子simotion系统。

网友A(2012-06-19):
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Simotion 以其创新的理念和强大的功能,在机械设备的运动控制中获得了广泛的成功应用。但Simotion人机界面的解决方案有时不尽 完美,主要是支持SimotionHMI只能选择Siemens的高端产品,不支持第三方产品,造成HMI的成本远高于一般PLC应用。实际中一些应用对HMI的要求并不高,通常能输入参数、显示状态和报警等基本功能就可以满足要求,因此市场迫切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我公司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终于实现多种第三方HMISimotion的通讯方案。

方案1:追求成本目标

方案一

  • 成本目标为Siemens对应方案的50%
  • 提供第三方4寸、7寸、10寸等触摸屏通过协议转换器和Simotion通讯。
  • 适用于量产的订单。如用低成本HMI替换高端产品。

方案2:具有更高的性价比

  • 成本目标为Siemens对应方案的60%
  • 提供第三方7寸、10寸、12寸和15寸等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和Simotion通讯。
  • 适用于小批量和量产的订单,用高性价比的HMI方案替换高成本的产品。

合作和供货方式

  • 以“工程”方式打包提供包含已下载组态的HMI硬件、协议转换器。
  • 用户:提供HMI规划和初步设计,提供包含HMI变量定义的simotion 项目(用户关键程序可以加密保护)
  • 供方:根据用户要求完成最终的HMI设计、下载和调试

 解决方案:联系电话  1336533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