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近开关

楼主(2012-03-15):
求一接近开关直径12mm,2线DC24V,差动距离小于0.1mm.

或给个型号

网友A:
是原型还是漏型的,是什么PLC什么型号?

楼主:
2线的常开,有在FANUC系统上

网友B:
我们用过北京比杜克的接近开关,效果可以,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源型和漏型的都有,具体型号可以根据你现场的技术要求在比杜克的网站上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sensors/proximity/proximity.php?id=a31b000441fdd5f221424e9b1b67ec19这里面选吧

网友D:
国产的盟泰格传感器质量不错。一直都为外国做贴牌

楼主:
没看到参数。不知道能不能用,我用了欧姆龙E2E的不行,主要是我的工作台只动0.1mm,要检测需要高灵敏度的。

网友E:
对:徐兵关于没看到参数。不知道能不能用,我用了欧姆龙E2E的不行,主要是我的工作台只动0.1mm,要检测需要高灵敏度的。 内容的回复:

只动0.1mm是什么意思?靠近0.1mm就反应,离开0.1mm就停止??

楼主:
是的,0.1mm动作

楼主:
谁用过差动距离小于0.1mm的接近开关

网友F:
国产的盟泰格传感器质量不错

网友G:
两线还是3线的阿,你想要什么牌子的阿,安装尺寸呢,挺多的,也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