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运动 反馈信号问题 请教

楼主(2012-03-15):
问题描述: 由plc   直流伺服电机组成的控制系统,是速度控制  控制电机的左右恒速移动,并且速度可调节,左右两端有传感器检测电机是否到位,按下按钮 电机从最左端移到最右端 再按下 电机从最右端移动到最左端,出现故障停在中间位置时,可按下按钮使电机移动到一端直到传感器检测到

问:此控制系统的电机反馈脉冲接回到plc,这反馈接的有什么意义么? 如果不接这路 开环控制也可以实现以上功能吧 ?

本人新手 希望各位悉心指教 谢谢

网友A:
电机的反馈接入变频器是为了控制电机的行进速度,不接也可以,因为控制电机是否到位的是左右两端的传感器,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由plc  变频器 直流伺服电机组成的控制系统”

1、你的这个系统用变频器干什么用?

2、伺服本身就能完成你所需要的所有控制要求,既不用变频器,又不要PLC;

网友B:
“ 控制电机的左右恒速移动”

1、这是个往复周期运动;

2、如果行程很大,可以用电机正反转控制;

3、如果行程成不大,可以用机械传动连杆机构的方式实现运动部件的往复运动;

网友B:
“此控制系统的电机反馈脉冲接回到变频器,这反馈接的有什么意义么? ”

1、这个自动往复运动用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就可以实现;

2、你需要反馈电机的什么参数给变频器,你要变频器干什么?

网友C:
这个不需要变频器的,直接用伺服就行的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此控制系统的电机反馈脉冲接回到变频器,这反馈接的有什么意义么? ” 1、这个自动往复运动用电机的正反转控制就可以实现;2、你需要反馈电机的什么参数给变频器,你要变频器干什么?内容的回复:

搞错了 没有变频器 是用plc控制的

楼主:
不好意思 题目没说清楚 造成了误解 已修改 请重新分析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电机的左右恒速移动” 1、这是个往复周期运动;2、如果行程很大,可以用电机正反转控制;3、如果行程成不大,可以用机械传动连杆机构的方式实现运动部件的往复运动;

就是正反转的方式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这个不需要变频器的,直接用伺服就行的 内容的回复:

恩 对 不需要 是我搞错了 用的plc直接控制伺服电机 什么叫直接用伺服啊?

网友E:
   伺服系统只是比变频器控制更换的精确及方便。反馈量到 PLC 一般是用来进行双控检测外部硬件的停位准确,提供设备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