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有泡沫的液体的液位计如何选择

楼主(2012-03-15):
目前我想测量的是液位是这样的情况:一个罐子里又装酸又装碱,放碱的情况下泡沫特别丰富,我目前的E+H超声波的液位计就不能用了,请问我该选择什么类型的液位计呢?又能防止腐蚀,还能避免泡沫,还能避免加酸碱的时候液位引起的大概20CM的波动。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外面用超声波测量吧。。。。。。。。。。

网友B:
呵呵

又能防止腐蚀,还能避免泡沫,还能避免加酸碱的时候液位引起的大概20CM的波动。”

密度跟踪型_集气非接触_静压液位计,,,,就中鸟~~~~~~~~~~

优点是一老也不闹误报,直到永远也不,,测值信号,比那破雷达,破超神经波啥,稳定100倍,怕都不止鸟

缺点是它大爱有度,无力扶贫,,要是连台破雷达都买不起,它就癌莫能治鸟,55555

都是光沟子,密度液位联测,原理你瞅视吧

网友C:
可以使用浮球液位计,浮球和深入杆都是耐腐蚀的,我们就用浮球液位计测量酸罐和碱罐的液位,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还可以,价格也比较便宜,不会因为泡沫而影响测量。

网友D:
自制钢丝吊绳液位计,考虑到酸碱的腐蚀性,可选用非金属材料自制重锤液位计。

我们工厂的泡沫也很厉害,具体形容一下:拿一块砖头,扔在泡沫上,砖头没有沉下去!?

我们用自制重锤,解决液位测量问题!

网友B:
嘿嘿嘿

1、浮球液位计、吊绳液位计,都挺好,,,

2、他俩能不能,按楼主要求还能避免加酸碱的时候液位引起的大概20CM的波动”鸟?

   得替给楼主想个招

3、这浮球液位计、吊绳液位计,,,都有可动部件,,,可动部件,容易出麻达,所以高科技动车才靠屁股呢

     他俩滴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是2月?还是5个月?还是2年?

     万一卡壳鸟,

     表计能不能自诊断,能不能报警提示?

楼主:
对:QHDTHL关于可以使用浮球液位计,浮球和深入杆都是耐腐蚀的,我们就用浮球液位计测量酸罐和碱罐的液位,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还可以,价格也比较便宜,不会因为泡沫而影响测量。 内容的回复:

3楼的你们用的是哪个厂家的浮球呢?你的罐子是多高的?我的是6米的,可以说的明白点么?玩意浮球卡住了怎么办呢?检修的频率大么?谢谢

昨天我问了一个厂家的,他建议我用导波雷达的,但是我的罐子离房顶很近了,导波雷达放不进去啊!

各位,用压力变送器怎么样?

网友E:
泡沫丰富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液位值?这点要先确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摇晃过的啤酒倒在杯子里,很快就溢出来了,等他稳定了,可能啤酒高度只有不到1/3,但是,你敢说前边溢出来的泡沫不含液体么?

差压(压力)式液位变送器,按你所给的酸或碱,计算出来的肯定是你的介质在稳态下(不发泡)的液位。

如果你就要含泡沫的介质真实到达的高度,浮球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要求避免波动,难道这个罐子是个加料罐,用液位测量加入的药剂量么?

网友E:
浮球有侧装式,不用担心和顶装式那样,浮球卡在深入杆上。

网友F:
对:lmini2928关于泡沫丰富的时候,你想要什么样的液位值?这点要先确定,举个简单的例子,摇晃过的啤酒倒在杯子里,很快就溢出来了,等他稳定了,可能啤酒高度只有不到1/3,但是,你敢说前边溢出来的泡沫不含液体么?差压(压力)式液位变送器,按你所给的酸或碱,计算出来的肯定是你的介质在稳态下(不发泡)的液位。如果你就要含泡沫的介质真实到达的高度,浮球确实是不错的选择。楼主要求避免波动,难道这个罐子是个加料罐,用液位测量加入的药剂量么?内容的回复:

是的,楼上说的对,就是测量加入药剂量的罐子。不要泡沫的部分,就要真实的液体的液位,泡沫部分不要的。

网友G:
泡沫的消除应该从工业方面着手比如消沫剂、消磨网之类着手,测量酸碱需要耐腐蚀的材质,不论接触式测量还是非接触式的测量,挥发的气相酸碱介质都会对其产生腐蚀性能。

不知这个储罐的液位测量范围是多少,如果是开口的储罐其简单的方法浮盘式的液位计就能够实现,即可以就地指示也可以远距离传输,而且判断估计真实液位是的维修维护也很方便,用手拽拽重锤就可以知道浮盘显示的液位是否准确。

网友H:
可用连通器原理,从罐底引出一条连通罐顶的不锈钢管子,管中放入稍细的用不锈钢管封闭的磁铁,做为磁浮子,做成电远传磁浮液位计,外面检测可以做成开关型的,也可以做成输出4--20MA型的。这样加料时有波动,但波动较小,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F:
我现在就想用压力变送器的了,罐子底部加取样口。液体的密度可以基本和水的匹配。把最大液位的压力算出来,然后把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改成对应的,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对:水厂维护关于我现在就想用压力变送器的了,罐子底部加取样口。液体的密度可以基本和水的匹配。把最大液位的压力算出来,然后把压力变送器的量程改成对应的,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应该没问题 内容的回复:

1、既然密度波动很小,那嘛罐子不带压滴话,拧装式压变完全可以,,罐子若带压,搞事可用双路压力差(液位)计

2、图舌:

网友B:
3、泡沫高度对于压强检测滴影响,微乎其微,,,尤其对个鸟液位来舌,微不足道哩凯~~~·

网友I(2014-01-08):
我想检测泡沫的高度来投加消泡剂,不知有什么检测方法,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