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负荷分配和主从控制的区别!

楼主(2012-03-15):
两台变频器各自带变频器通过硬链接(同轴)带负载是怎么进行应用设置!带负载采用软连接(传送带)应该怎样进行设置!

在就是我看到了有两个名词:负荷分配、主从控制这两个有哪些区别应用在那些方面!

网友A(2019-04-20):
没人回答呢?

网友B(2022-09-29):
负荷分配 有两种,一种是转矩跟随,既主从跟随,主机速度模式,从机转矩模式,主机的输出转矩给到从机的转矩给定,从机按照主机的输出转矩传动。

还有一种是速度微调,使用参数及逻辑参考控制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