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PLC如何通过集成的DP接口实现CPU的冗余,无远程模块

楼主(2012-03-15):
如何通过软件实现CPU的冗余

无远程IO模块,如ET200M

A站机架上有本地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B站机架上就一电源和CPU

CPU是315-2DP

控制要求就是通过CPU冗余 实现B站对AP站的本地信号模块的控制

当A站出现故障时,通过主备站的切换实现B站继续对A站的信号模块的输入输出的控制

通过冗余实现 冗余网络通过CPU集成的DP口实现

求高手解答啊,或者怎么实现这样的控制啊。

网友:
西门子的300plc要实现冗余只能做软件冗余,而非硬件冗余。并且貌似300系列只能cpu冗余而不能io冗余。

300的软冗余貌似还需要个额外的冗余软件包。

远程io上每个et200m的机架需2个接口模块。io模块安装在et200m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8-66505957 13808018567关于西门子的300plc要实现冗余只能做软件冗余,而非硬件冗余。并且貌似300系列只能cpu冗余而不能io冗余。 300的软冗余貌似还需要个额外的冗余软件包。 远程io上每个et200m的机架需2个接口模块。io模块安装在et200m下。
您好,我现在这边有一工程项目,就是想做S7-300的软冗余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这个项目 的控制硬件就是一套主站 主站上有输入输出模块,一套备用站 备用站无信号模块 硬件就是这么多

控制要求就是正常情况下主站控制整个系统,当出现故障时切换成备用站CPU来控制整个系统。

这边的硬件网络实现就是 通过CPU的集成DP口实现冗余数据同步, 通过主站的MPI接口与一台HMI实现网络连接

现在我搞不懂得问题就是主备CPU的切换 备用站如何来控制主站上的信号模块,即主备CPU都能够实现控制整个系统。

软冗余软件包我也有,我想用那个SWR_AGSEND_300来编程,但我不知道在SWR_START 那个冗余数据区怎么填,因为没有ET200M嘛,那个主站上IO模块地址在这上面怎么填写。

还有因为用的是集成的DP口做的冗余网络,没有用到CP通信模块,那个FDL连接是不是不要设置啊,我看那个AGSEND_300说明中好像提到了FDL连接,不过那个是针对CP通信模块的,这个集成的DP连接怎么搞啊。

求解答 ,谢谢

因为我也是刚做工程,无相关经验,这边的老工程师貌似也不怎么愿意教我,拜托告诉。

网友B(2012-07-15):
请问楼主我也遇到相同情况,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说一下你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C:
去网络上搜索资源,或找西门子的技术支持 问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