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伺服求助

楼主(2012-03-15):
现在有一台台达B2系列伺服,用的是外部位置控制方式,脉冲是从41脚输入的(就是PULS端不是从高速脉冲端),我的脉冲频率是200K,可不知道为什么电机还是跑的很慢,电子齿轮比(P1-44和P1-45)也改过还是走的很慢,请求高人帮助,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我把你的问题已经转给了台达技术组。你稍等他们的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线有接错
说明书上面的35脚  37脚 还有个脚短接没?
具体说明书上有

这是一个技术帮你回复的。

第二技术回答如下

首先是要从伺服监视下输入脉冲频率是不是200K.如果是我们就怀疑齿轮比没有改到或者用到了另一组齿轮比。如果不是检查线或者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线有接错 说明书上面的35脚  37脚 还有个脚短接没? 具体说明书上有   这是一个技术帮你回复的。第二技术回答如下首先是要从伺服监视下输入脉冲频率是不是200K.如果是我们就怀疑齿轮比没有改到或者用到了另一组齿轮比。如果不是检查线或者上位机。

谢谢你!我的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接线没有问题你说的那两个脚都短接了,就把电子齿轮比调大一点就好了,可能是因之前用的是台达B系列伺服,编码器的解析度是10000个脉冲每圈,所以脉冲频率200K不用调电子齿轮比都跑的很快,今天才看到B2系列是编码器解析度是160000个脉冲每圈,所以即使频率达到200K速度还是很慢,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问一下电子齿轮比调大了是否会影响伺服的定位精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