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三菱FX3G编程口驱动问题

楼主(2012-03-15):
请大家帮个忙,我有一个三菱FX3G-60MR的PLC,它上面内置了一个微型USB口,有一根MR-J3USBCBL3M这个线是给三菱MR-J3伺服用的,看PLC说明书说这根线也能给3G做编程线,

现在我一插上这根线就提示要装驱动,卖线的厂家说这个驱动在软件里自带,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记得都是USB编程线带驱动光盘的,软件自带不会弄了。 现在我有伺服的软件,不过么用过,怎么装上驱动啊

谢谢帮忙了

网友A:
卖家说的对,GX软件里有,当你安装了8.8J的软件后,插上USB线与PLC联接后,电脑会是出现找到新的硬件向导,然后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S),开始下一步,打勾"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O):"    浏览"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开始下一步,安装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一般的USB电缆都是需要驱动才能用的。

网友C:
USB驱动在你安装的编程软件目录下面,到那里面找到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蓝月亮,问题解决了,太感谢了。

网友D:
我想问下那FX3U呢,上面的USB口呢连接编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