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和Intel 主流CPU的区别

楼主(2012-03-15):
  这是两个公司的名称,都是生产cpu的,所以我们叫cpu的时候都叫他们的公司名称。

       这两个公司的设计理念是完全不同的,AMD比较侧重于实用性上的速度优势化,而Intel则相反,比较注重与在实用性上的速度与稳定的平衡发展,所以两家公司是不能硬说那个好的,而且两个公司的创始者们还都是仙童的旧将,如果叫我选择,我希望2个公司可以合并共享其在CPU领域的技术上的高明之处,这样就可以取长补短了,还有以现在来说,Intel公司应该还是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因为毕竟它的CPU还是比较普及在家用PC领域的,而AMD的市场才刚刚赶上,还和Intel有一定差距。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现在的Inetl要比AMD综合实力强,以上是本人的粗浅看法,如有不足,请见谅,个人喜欢AMD~~~~~
  首先CPU的性能不是靠频率来判断的。长达5年的P4时代,INTEL都采用了一种非常失败的超长流水线构架,这种构架使得CPU的频率提升变得容易,3GP4很快面世。可是实际上的这种构架带来的是高发热量,高频低性能,高耗电量,唯一的好处就是频率够高,唬人。
相反之所以近年来AMDCPU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不是因为AMD的有多便宜,而是AMD采用了与P4完全不同的低频高能,低耗电,低发热的短流水线构架。然而大多数人判断CPU性能的标准还停留在看频率上,所以AMD采用了标称值,比如2.0GATHLON64,性能确实比P4 3G要强,所以命名为 ATHLON64 300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最近INTEL发布了扣肉核心,也采用了短流水线设计,并且应用了最新的65nm技术生产,使得无论性能,发热,耗电量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性能直超AMD的双核X2系列,而且最恐怖的是扣肉2 的超频性能惊人,最低端的E6300售价¥1400,经过简单的超频就可以达到2.8,其性能通杀AMD售价在¥2000以上最高端的FX满门。
  AMD3500+ 如果和P4比,综合性能应该在P4E3.2~P43.4的水平。
双核的优势在于执行多任务方面,而且也很依赖于软件的支持。比如你在VISTA上开OFFICE,又开PHOTOSHOP,再开MP3,又要玩儿游戏,那么双核处理器的性能比单核高不少。如果你用XP,只玩儿一个游戏,那么单核双核不会有太大性能差别。

这是另一篇

最近看到论坛内有关于A和I争论的话题,而且非常的火。我们非常提倡这种争论,因为只有争论才有进步嘛。但是在争论的同时,多少会给攒机需求者带来一些误区,所以不能不纠正一下。一:没有绝对的“强”,“强”是相比下的产物。    这一点是首先要强调的,因为所有的强都得从比较来说,但从何来比我们还得细说一下。1:拿什么比?我们是从同价位的CPU来比?还是从同频率的?或是同性能的?最近争论比较大的是E2140和4400+了,可以看出,应该是从同价位了。2:那么我们是比什么?大家一定会说是比性能了,但这个性能究竟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用”。大家都知道,一台电脑的用途几乎无所不至了,这两款CPU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那么这么多的用途中,我们到底比哪个用途?二:在选择和推荐配置时,我们要以用途为出发点。    从上面的论点不难看出,既然电脑是拿来“用”的,我们在选择电脑配置时,就必须要从用途出发。尤其是为大家推荐配置的大虾们,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比如A饭或I饭,就给攒机需求者一概的给出同类配置。三:总结。  上面罗嗦了一大堆,现在就进入正题吧。那么究竟AMD和INTEL谁更强呢?我们先比较下他们的具体参数吧:(注:这段是转的,嫌长或看不懂直接看后面。)1、从单晶硅工艺上:INTEL:0.09(降低成本,加大晶体管数量),AMD:0.13(成本比0.09的高),所以导致在都降低相同比例的价格后,INTEL还是挣钱,而AMD最起码不会挣太多的钱啦,搞不好还会陪钱(亏损),虽然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尽而导致最近的AMD诉讼案的发生 2、从流水线上:INTEL:31级(可以提升到更高的主频,但带来更大的发热量:例如P4-670超到7.4G,但得用液氮来散热,而且容易造成指令执行效率低下,所以搞出个超线程来弥补);AMD:20级(指令执行的效率比31级强,但频率提升有限而发热量相对要低,效率和频率是2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主要看使用者的选择了) 3、缓存:INTEL:1级16K,2级1M-2M(整数运算以及游戏性能没有AMD的快(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在起作用,后面再讲),但对于网络和多媒体(浮点运算)的应用比对手强。AMD:1级128K,2级:512K(整数运算快,游戏性能好,但对于多媒体的应用稍微逊色) 4、内存管理架够:INTEL的内存管理架够还是采用传统的由主板上的南北桥方式来管理(造成CPU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延时大,对于游戏执行效果没有AMD的好,但对于日后升级成本有所降低)AMD是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减少了CPU与内存数据传输的延时,(对于游戏性能的提升有相当大的作用,也是前面所说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弥补了2级只有512K的所对多媒体应用的不足,但加大了对日后升级的成本的增加:要升级的话您只好把CPU和内存以及主板全都换掉) 5、指令集 INTEL:MMX,SSE,SSE2,SSE3,EM64T (大多数游戏以及软件基于INTEL的指令,对于INTEL有所优化,但64位指令对于现在新的64位系统有兼容性的缺点,所以最近不得不兼容于AMD的X86-64指令,CPU的步进值也从E0变到G1)AMD:3DNOW+,MMX,SSE,SSE2,SSE3,X86-64(在所支持的SSE3中少了2条指令,但问题不大,因为那2条是专门针对INTEL超线程技术的,没有也罢,反正AMD也不支持超线程技术,由于AMD的64位技术源于DEC公司的Alpha技术(64位技术之一),再加上AMD自己的2次开发,所以导致64位技术快速的在民用市场的出现,微软64位系统也不得不基于AMD的X86-64位开发(谁叫AMD先推出民用的64位呢),为了尽快消除对于64位的WINDOWS兼容性的问题,INTEL也被迫开始兼容AMD的64位指令(不是INTEL没有技术开发64位,是由于它的市场策略导致其非常被动,错过了推出64位的最佳时机,让AMD就64位而言站了上风,谁让这2家公司最终还得看微软的脸色呢,从这点上讲,他们还没完全达到市场垄断的地位---硬件厂商还得看软件巨头的脸色,真悲哀!)通过以上概念,我们不难总结出以下几点:1,AMD的性价比高;2,AMD的游戏性能略强于INTEL;3,INTEL的网络性能略强于AMD;4,INTEL的多媒体性能略强于AMD。

AMDIntel 主流CPU的区别2008-10-12 12:32       引用:

  这是两个公司的名称,都是生产cpu的,所以我们叫cpu的时候都叫他们的公司名称。

       这两个公司的设计理念是完全不同的,AMD比较侧重于实用性上的速度优势化,而Intel则相反,比较注重与在实用性上的速度与稳定的平衡发展,所以两家公司是不能硬说那个好的,而且两个公司的创始者们还都是仙童的旧将,如果叫我选择,我希望2个公司可以合并共享其在CPU领域的技术上的高明之处,这样就可以取长补短了,还有以现在来说,Intel公司应该还是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因为毕竟它的CPU还是比较普及在家用PC领域的,而AMD的市场才刚刚赶上,还和Intel有一定差距。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现在的Inetl要比AMD综合实力强,以上是本人的粗浅看法,如有不足,请见谅,个人喜欢AMD~~~~~

  首先CPU的性能不是靠频率来判断的。长达5年的P4时代,INTEL都采用了一种非常失败的超长流水线构架,这种构架使得CPU的频率提升变得容易,3GP4很快面世。可是实际上的这种构架带来的是高发热量,高频低性能,高耗电量,唯一的好处就是频率够高,唬人。

相反之所以近年来AMDCPU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不是因为AMD的有多便宜,而是AMD采用了与P4完全不同的低频高能,低耗电,低发热的短流水线构架。然而大多数人判断CPU性能的标准还停留在看频率上,所以AMD采用了标称值,比如2.0GATHLON64,性能确实比P4 3G要强,所以命名为 ATHLON64 3000+

  30年河东,30年河西,最近INTEL发布了扣肉核心,也采用了短流水线设计,并且应用了最新的65nm技术生产,使得无论性能,发热,耗电量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性能直超AMD的双核X2系列,而且最恐怖的是扣肉2 的超频性能惊人,最低端的E6300售价¥1400,经过简单的超频就可以达到2.8,其性能通杀AMD售价在¥2000以上最高端的FX满门。

  AMD3500+ 如果和P4比,综合性能应该在P4E3.2~P43.4的水平。

双核的优势在于执行多任务方面,而且也很依赖于软件的支持。比如你在VISTA上开OFFICE,又开PHOTOSHOP,再开MP3,又要玩儿游戏,那么双核处理器的性能比单核高不少。如果你用XP,只玩儿一个游戏,那么单核双核不会有太大性能差别。

这是另一篇

最近看到论坛内有关于AI争论的话题,而且非常的火。我们非常提倡这种争论,因为只有争论才有进步嘛。但是在争论的同时,多少会给攒机需求者带来一些误区,所以不能不纠正一下。

一:没有绝对的“强”,“强”是相比下的产物。

    这一点是首先要强调的,因为所有的强都得从比较来说,但从何来比我们还得细说一下。

1:拿什么比?我们是从同价位的CPU来比?还是从同频率的?或是同性能的?最近争论比较大的是E21404400+了,可以看出,应该是从同价位了。

2:那么我们是比什么?大家一定会说是比性能了,但这个性能究竟是什么?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字:“用”。大家都知道,一台电脑的用途几乎无所不至了,这两款CPU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那么这么多的用途中,我们到底比哪个用途?

二:在选择和推荐配置时,我们要以用途为出发点。

    从上面的论点不难看出,既然电脑是拿来“用”的,我们在选择电脑配置时,就必须要从用途出发。尤其是为大家推荐配置的大虾们,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原因:比如A饭或I饭,就给攒机需求者一概的给出同类配置。

三:总结。

  上面罗嗦了一大堆,现在就进入正题吧。那么究竟AMDINTEL谁更强呢?我们先比较下他们的具体参数吧:(注:这段是转的,嫌长或看不懂直接看后面。)

1、从单晶硅工艺上:INTEL0.09(降低成本,加大晶体管数量),AMD0.13(成本比0.09的高),所以导致在都降低相同比例的价格后,INTEL还是挣钱,而AMD最起码不会挣太多的钱啦,搞不好还会陪钱(亏损),虽然市场占有率有所提高,尽而导致最近的AMD诉讼案的发生

2、从流水线上:INTEL31级(可以提升到更高的主频,但带来更大的发热量:例如P4-670超到7.4G,但得用液氮来散热,而且容易造成指令执行效率低下,所以搞出个超线程来弥补);AMD20级(指令执行的效率比31级强,但频率提升有限而发热量相对要低,效率和频率是2个不同的发展方向,主要看使用者的选择了)

3、缓存:INTEL116K21M-2M(整数运算以及游戏性能没有AMD的快(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在起作用,后面再讲),但对于网络和多媒体(浮点运算)的应用比对手强。AMD1128K2级:512K(整数运算快,游戏性能好,但对于多媒体的应用稍微逊色)

4、内存管理架够:INTEL的内存管理架够还是采用传统的由主板上的南北桥方式来管理(造成CPU与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延时大,对于游戏执行效果没有AMD的好,但对于日后升级成本有所降低)AMDCPU内部集成内存控制器(减少了CPU与内存数据传输的延时,(对于游戏性能的提升有相当大的作用,也是前面所说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弥补了2级只有512K的所对多媒体应用的不足,但加大了对日后升级的成本的增加:要升级的话您只好把CPU和内存以及主板全都换掉)

5、指令集 INTELMMXSSESSE2SSE3EM64T

(大多数游戏以及软件基于INTEL的指令,对于INTEL有所优化,但64位指令对于现在新的64位系统有兼容性的缺点,所以最近不得不兼容于AMDX86-64指令,CPU的步进值也从E0变到G1AMD3DNOW+MMXSSESSE2SSE3X86-64(在所支持的SSE3中少了2条指令,但问题不大,因为那2条是专门针对INTEL超线程技术的,没有也罢,反正AMD也不支持超线程技术,由于AMD64位技术源于DEC公司的Alpha技术(64位技术之一),再加上AMD自己的2次开发,所以导致64位技术快速的在民用市场的出现,微软64位系统也不得不基于AMDX86-64位开发(谁叫AMD先推出民用的64位呢),为了尽快消除对于64位的WINDOWS兼容性的问题,INTEL也被迫开始兼容AMD64位指令(不是INTEL没有技术开发64位,是由于它的市场策略导致其非常被动,错过了推出64位的最佳时机,让AMD64位而言站了上风,谁让这2家公司最终还得看微软的脸色呢,从这点上讲,他们还没完全达到市场垄断的地位---硬件厂商还得看软件巨头的脸色,真悲哀!)

通过以上概念,我们不难总结出以下几点:

1AMD的性价比高;

2AMD的游戏性能略强于INTEL

3INTEL的网络性能略强于AMD

4INTEL的多媒体性能略强于AMD

网友A:
总结的好!

网友B:
其实在架构上,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C:
区别肯定是有的。

网友D:
还没有用过AMD呢

网友E:
外行人路过,据说英特尔做的高端市场AMD做的中低端市场

网友F:
路过看看,估计区别就在架构,生产工艺应该差不多

网友G(2012-06-11):
引用 网友E:
外行人路过,据说英特尔做的高端市场AMD做的中低端市场

网友H:
AMD也有高端市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AMD也有高端市场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路过看看,估计区别就在架构,生产工艺应该差不多

网友K:
游客路过的留言

网友L:
资料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