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 200PLC与汇川MD320变频器通讯(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2-03-15):
我邮箱1025225859qq@.com

我刚接触西门子用自由协议通讯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LD     SM0.7
EU
MOVB   8, VB50

Network 2
LD     SM0.0
MOVB   5, SMB30                          \\自由端口0初始化

Network 3
LD     I0.0                                      \\发送条件
ITB    3, VB51                                 \\变频器地址
MOVB   6, VB52                                \\功能码状态
MOVW   2000, VW53                         \\命令字节地址
CALL   SBR0, 16#08000032, 6, VW90    \\调用CRC
XMT    VB50, 0                                     \\数据发送到0端口
ATCH   INT0, 0                                    \\中断1

CRC子程序

Network 1
LD     SM0.0
MOVD   LD0, LD8
MOVW   16#FFFF, LW16

Network 2
LD     SM0.0
FOR    LW19, 1, LW4
AENO
INCD   LD8
MOVB   *LD8, LB18
XORB   LB16, LB18
BTI    LB18, LW21
MOVW   2, LW14
MUL    LW21, LD12
+D     16#080003E8, LD12
MOVW   *LD12, LW21
MOVB   LB17, LB16
XORB   LB21, LB16
MOVB   LB22, LB17

Network 3
NEXT
Network 4
LD     SM0.0
MOVW   LW16, VW6

中断1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RCV    VB60, 0                   \\接受响应
ATCH   INT1, 0                   \\中断2

中断2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I0.0
CALL   SBR0, 16#0080003C, 6, LW0    \\调用CRC
LDW=   LW0, VW90                         \\ CRC相等
MOVW   1, VW55                            \\确定发送数据

希望高手多多指点

网友A:
1.先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变频器需要格式数据,然后观察运行状态,,务必运行正常:再次发送格式数据,取回变频器运行状态数据。

2.PLC编写给变频器发送的数据,下载到PLC后,连接PPI电缆至计算机,通过串口助手观察收到的PLC发送的循环数据是否正常

3.连接PLC和变频器,注意接线方式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