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故障分析与排除一

楼主(2012-03-15):
流量计在我们的使用工作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故障;下面我们就具体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故障类型

       与其他流量计一样,应用中的涡街流量计发生故障有不同类型。按故障原因分有:

1、仪表故障,这是仪表本身的结构、电子部件、检测元件损坏和失效等原因故障;

2、外界故障,这是由于安装不良、流量参数变化,介质中杂质的沉积、结垢和腐蚀等原因而产生的故障。

       按故障发生的时间段分有:

1、调试期故障,故障发生在涡街流量计新安装后的调试运行期间,主要因为仪表选型不当(包括量程范围与实际流量相差较大,实际流量不在仪表的量程范围内),安装不当,裙参数设定不当等;

2、运行期故障,仪表经过一段时间或较长时间运行后出现的故障,表现为仪表灵敏度降低,测量误差增大,功能出现故障,某些部件失效等,仪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很好,学习了,以后说不定会用到的。

网友B(2012-04-25):
楼主,请教下,涡街的在管内无流动的情况,显示最小流量什么故障,在有料的时候还不稳定,有波动,很长时间 了,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