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份SPIIPLUS CM系列的中文资料

楼主(2012-03-15):
我手里有2套SPIIPLUS CM 运动控制器,想要份中文资料,最好有中文的编程资料。谢谢

我的邮箱 18602425175@163.com

网友A:
Brochure, Data Sheet, User Manual和User Guide这些官方文档,我们目前只翻译了Brochure。当然,江湖上有一些非官方版的中文翻译资料。或者, 你在应用CM中有何问题,可以晾出来大家一块探讨。

楼主:
你好,我是想要学习一下,才购买的。其实就是感觉这个控制器集成3个集成的驱动器。

楼主:
对了,我的控制器在上电时,会有嘟嘟2声,正常吗?还有串口连接正常,网口如何连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的控制器在上电时,会有嘟嘟2声,正常吗?还有串口连接正常,网口如何连接呢?

正常。控制器出厂默认网址是10.0.0.1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的控制器在上电时,会有嘟嘟2声,正常吗?还有串口连接正常,网口如何连接呢?

直线电机上电后必须调整动子和定子的磁极相位,可以参考波恩老师写的: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法

有嘟嘟声是正常的,如果声音太大可以调整COMMUT指令的参数,减小换相时的电流。当然太小了容易换相失败,请小心

网友D(2016-01-31):
915945148@qq.com 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E(2016-03-31):
不好意思, 我们只有英文的。

网友F(2017-05-03):
476387462@qq.com 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G:
您好,ACS的应用资料很少有中文的,都是英文原版,目前只有产品型录有中文版。如果有任何使用上的问题,可以在此留言共同探讨

网友H(2018-03-29):
你好,我目前在用spiiplus软件来控制电机,因为是力学实验,所以输出要求的是力,然后软件编程可以实现,但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我们老板要求用labview来做界面并进行控制,但是labview上面只有位置控制,没有力的控制,问了控制器的售后,他们说的是可以在labview里面调用spiiplus软件里编写的程序,但是没有告知细节,所以想知道这个外部调用是怎么实现的,谢谢

网友I(2018-05-08):
各位好,求ACS控制器的相关资料,刚接触这一行业,好多东西都不懂,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感谢!!!邮箱:jiangfan835@163.com

网友(2019-02-01):
问下spiiplus软件 哪个有  还清麻烦发一份给我  谢谢 我的邮件是wushuangilove123@163.com

网友J(2019-05-25):
参考一下,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