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和整数

楼主(2012-03-15):
请问大家一个不解的问题:在西门子S7-300PLC中,在和模拟量输出有关的一些计算中很多程序都用
浮点数进行计算,而不用双整数,而手册里整数的执行时间比浮点数短,精度的位数也比浮点数多,
这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A:
模拟量带小数点。整数不带小数点。这个不需要考虑吧?

网友:
楼主不会浮点数还没搞懂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带小数点。整数不带小数点。这个不需要考虑吧?

说的经典,一语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带小数点。整数不带小数点。这个不需要考虑吧?

这就是原因。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带小数点。整数不带小数点。这个不需要考虑吧?

楼主:
模拟量带小数点,没看明白,模拟量采集进来的是整数啊?

网友E:
习惯问题。我几乎不用浮点运算,用整数运算替代。需要小数点就先乘以10的n次方。比如3位小数,就先乘以1000,再做其它运算。

网友F:
不用浮点运算,很真是蛮有个性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习惯问题。我几乎不用浮点运算,用整数运算替代。需要小数点就先乘以10的n次方。比如3位小数,就先乘以1000,再做其它运算。

你一个字 的数据类型 还可以, 哪要是 超出 65535 哪, 是不是要占用 2个字?

浮点数有时候还必须要用的...........

网友H:
我们做运算一般使用两种方法

1. 浮点,这个可以保持比较高的精度,一般都是使用一些数学运算规则,来实现的,它比较消耗资源。

2. 整数定长方法来处理,这种方法比较简洁,速度快,消耗的资源也少,一般这种方法在资源比较紧缺的情况下使用。

举个例子, 1/2 ,如果使用浮点计算 =0.5,但是如果使用整数计算就 = 0,但是为了获得0.5这个数据,1必须先乘以10,然后再处理,你需要的精度越高,放大的倍数要越大,而且如果计算的内容很多,会产生累积误差。同时还要注意溢出问题,正负问题等。

用什么还是要看的。

网友I:
领教了,我还没有用过浮点数哦,大部分时间都是先乘后除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