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F 升级技术问题
Ghost Rider

楼主(2012-03-15):
请教各位朋友,有一套老的AC800F系统,里面有些硬件ABB已经不生产了,比如SA801EI803FCI830,想把这些硬件都替换为现在最新SA811FEI813FCI801,替换后软件是否也也要升级,软件版本是V6.2的,如果软件也需要升级的话,如何升级投入最小,请各位朋友多给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必须要升级。

最少应升级到 V7.1 以上版本。

V7.1 以上就支持 SA811,EI813了。

不过,目前V9.1 以前的版本都处于 Classic 阶段。

所以你升级的话,最好的选择就是升级到 V9.1  和 V9.2 版本。

如果升级到 V7.1  7.2 或者 8.1  8.2 版本,将会比 升级到 V9.1 和V9.2 还贵。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回答,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v6.2升级到V9.2会比直接购买v9.2的软件和授权有些优惠吧,是不是投入会小些

网友C:
其实ABB公司在升级硬件的时候应该有解决方案,至于软件要不要升级,还是要看现有软件是否支持,新替换的硬件组态,

如果支持新硬件,不需要升级,如果不支持就升吧

ABB一般都有100天的试用期限,软件基本上都是免费,关键是哪个授权硬件狗要钱

网友D:
升级到V9.2吧,至少你的PC也可以一起升级到WINDOWS 7了

授权的话,可以问一下ABB,应该可以把你们的并口狗升级到USB狗,不过还是要花钱的

硬件的话,需要参考一下硬件兼容列表,部分太老的卡件是无法在V9.2下使用。

网友E:
我觉得凡是升级改造的项目,好多时候买新的要比升级便宜多了,因为现在的价格是年年降,新东西真的不一定贵的。尤其西门子ABB的系统,有很多办法省钱的。

网友A:
绝大部分 老的卡件都可以在新版本的 软件下使用的。。。

而反过来的是 很多新卡件是 无法在老版本软件下使用的。

800F的 只有 V9.2 SP1 才是发布用于 Win7的,目前仅支持 X86内核的Win7,

能否用于 X64架构的Win7,要看 v9.2 SP2 会不会有所动作了。

未来的V10.1 是明确会支持 X64的Win7的。

网友F:
硬件升级,原来6.2版本的一定要升级,否则不兼容,现在升级到9.2版本应该好一些,至于软件费用如果你原来有钥匙狗的话应该不要。

网友G:
老的并口狗ABB还给升级吗?

网友H(2013-03-19):
为什么要升级呢?我们04年上的项目也是V6.2版本的,软件升级根本没有必要啊,硬件有些事可以兼容的,我们08年上二期的时候用有一部分是要并到一期上的时候,不也是可以用的啊。升级就是花钱,而且升级硬件是要发大钱的。。

网友I:
进来学习了。有省则省。

网友J(2013-04-22):
我这里有全新的SA801F,EI803F,CI830,就是卖的贵啊,只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10-83682956-8007

网友K(2013-06-24):
还是升到9.2吧!,SA801F,EI803F,CI830卡现在买很贵,因为已经不生产了,有的也是以前的货,到现在已经过保修期了,我是做ABB的,你升级也好,买卡也好都给你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