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不能激活

楼主(2012-03-15):
激活过程出现到alarm logging run time 时不走步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安装过程问题,授权问题。是wincc7.0还是6.2.从新来一遍,按步骤走。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建议检查:

1、项目存储路径是否有中文或者非法字符

2、授权是否安装正确。

可以看看下面的链接是怎么解决的。

wincc运行启动缓慢》——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76786&cid=1027

网友C: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最后发现是我的软件装的有问题

楼主(2012-08-15):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项目存储路径有中文 改成英文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