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端子用于什么样的情况下?

楼主(2012-03-15):
配线时经常会用到Y型端子和O型端子,不明白在什么情况下用O型端子。忘各位高手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用O型更好。。。更牢靠,只是如果接错线改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O型更好。。。更牢靠,只是如果接错线改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C:
o型的只能接触不好,不能掉,但是接起来麻烦,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型的只能接触不好,不能掉,但是接起来麻烦,看你的需求了。

用途是一样的,看自己习惯用。

网友E:
一般动力线接线时用O型端子,主要作用是安全考虑

由于控制柜在运输颠簸,或其他震动的情况下,针型、Y型端子容易出现松动而导致掉线等情况,如果动力线掉线很危险,所以应该用O型端子。

而对于控制线,则不必使用O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