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3-15):
阿特拉斯螺杆机GA75+7。5变频改造后因变频器要等原星三角的三角接法动作后才变频器启动,问题是变频器刚启动或变频器没启动空压机就报“启动失败”故障,估计是空压机星三角启动完成后空压机检测电机没转或转速不够而报故障保护,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那位大哥遇到过请指点,在此先谢谢了,还有另一台37KW的没有报故障

网友A:
既然使用了变频器,干嘛还用星三角呀?

楼主:
为了变频器坏了工频还能启动

网友B:
那是备用关系。为什么不用变频器启动呢?既然安装了变频器还用星-角启动,是谁脑袋进水了?领导?设计者?还是操作者?

楼主:
用户的需求,我们帮别人改造,以前都是这样的,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C:
1,既然使用了变频器,干嘛还用星三角呀? 就是为了双频工作的话,你要在变频器正常时也直接从变频器启动到直接运行的频率,而当变频器故障时才从星三角启动进入工频运行呀

2,一般的空压机都这个启动电压及电流的监测,在你工频与变频切换时间一长就会报警出错

网友D:
这种改造其实还是用变频器启动的,只是要等星三角转换完成后(只是星三角转换,而电机没接入电源)变频器才投入运行。

原空压机有电流检测吗?怎么判断出启动失败的故障呢?

反下现在星三角只是切换而非启动电机,可以把转换时间调成最小,比如1S试试。

网友E:
星角启动电机通电了吗?启动的作用是什么?接线错误吧,用什么检测的?压力,触点等。

网友F:
你这样改是将星角启动与变频器串联,不好,建议在空压机电源进线安装双投开关,原来的星角启动不要动,变频器输出经过交流接触器再与电机相连,再把空压机的温度保护和卸荷信号经过转换继电器接到变频器,接触器、继电器用变频系统电源直接控制,用变频运行接触器、继电器吸和,把信号接到变频器,星角启动时由于变频系统无电自动释放,将信号接到星角启动部分,一旦变频器故障,只要把电源双投开关切换一下,可以立即启动空压机,而且可以杜绝同时运行。

楼主:
这样感觉有点复杂化了,原来的控制线路尽量少改,

有没有那才位老兄以前遇到过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