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变频器的一次故障处理过程

楼主(2012-03-15):
前几天,操作工合某空气开关时,合不上,自动跳闸。空气开关下面是一132KW的变频器。

拿着工具就到现场去了,先用万用表量了量空气开关的进线端,三相电压正常,断开电源量变频器输入端也没有直接短路现象,然后我就自己合闸了,砰一声,又没合上,吓一跳哈。

分析由于此时变频器的启动信号还没有接通,所以初步判断是整流部分故障,因为如果是后面逆变部分或者控制电路部分,应该是启动后才报警的,起码不能电都送不上吧。

然后拆开变频器的盖子,找出正负母线,很好找,都是大铜排,然后用万用表分别测量输入端和母线的阻值,嗯整流二极管击穿了一个。然后拆呗,怎么拆,怎么装,换了一个整流模块就OK了。

楼主:
这是六个整流模块。

楼主:
这是整流模块型号,挺不好买的。

网友A:
整流二极管击穿了一个,击穿现象是短路还是断路?如果是短路那会造成跳闸,但此时应该从开关下口能量出来啊。如果是断路那不好测量出来,但不会造成上电跳闸吧。

网友B:
“先用万用表量了量空气开关的进线端,三相电压正常,断开电源量变频器输入端也没有直接短路现象,然后我就自己合闸了”

1、如果是整流二极管击穿短路,这个时候就应该量出“输入端有直接短路现象”;

2、应该排除故障再上电合闸;

网友B:
3、断开电源量变频器输入端也没有直接短路现象,只能是二极管这时候还没有击穿短路,而是合闸砰一声,才烧坏的!

4、那么原来的跳闸电流是什么电流?觉得还是楼主检测时有些疏忽!

网友C:
当一只整流管击穿,测R--S--T输入之间的阻值不会为零,即楼主说的短路,,,,,

但已严重偏离正常时,三相之间阻值相等的情况了,应该可以发现的。

楼主:
是反相击穿了,我是用万用表欧姆档的,有阻值忘了多少了但肯定不是零。

有阻值我也不敢直接判断就是击穿短路了啊,谁知道这个阻值是不是其他的电路部分的输入电阻,对变频器内部控制电路部分不熟悉,就知道整流模块,滤波部分,逆变模块,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楼主:
详细排除故障需要变频器维修技术的,咱不会啊,只有重合闸试下。

那次的砰的一声响,搞的现在我再手动合大的空气开关都有心理阴影了,总担心下端电路存在问题,空气开关质量又不好咋办。

有的下端电路明显应该绝缘的,我可以用摇表摇来判断是否可以合空气开关。

有的下端电路不明显,比如连个电子设备,比如连个看不见的控制变压器什么的,都有可能造成存在输入电阻,摇表摇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