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如何实现累积定时器?

楼主(2012-03-15):
Quantum的PLC如何实现累积定时器?试过使用TON块的EN与IN同时接通来实现累积定时器功能,便好象不稳定,不知是否为Quantum的BUG?不知是否有人有同感?

网友A:
施耐德的这个鸟东西,很麻烦的,他有种脉冲积累的定时器,也很垃圾tp块,可以试试。

网友B:
楼主可以借鉴下,这个

http://www.yade-auto.com/PLC/Ch44/PLC5505.html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我使用的是定时器加计数器,定时器产生1秒或1分的脉冲,使用计数器做累积。功能完全可以实现,只不过要麻烦一点。

          另外也把使用TON块的EN与IN同时接通来实现累积的问题反馈出来:当定时器的当前值为零或较小时,可能没有问题;但当前值比较接近设定值时,会产生稍接通一会(远没有达到设定值),这个定时器的Q点会产生输出。而这种情况是时有时无的。

网友C:
用定时器和计数器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