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读数问题

楼主(2012-03-15):
我用的互感器是600/5的~穿心扎数1  我电表上显示000001 是不是实际用电量的度数还要乘120啊? 还是怎么计算的

 我刚刚按了个新电表 用600/5的互感器~用了一周上面才显示000002(机械表)  车间没用电~只有办公室用电~我感觉应该不是2度电吧~要是乘120的话 不可能吧 240度电      请高手给我说说~到底怎么读数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应该是乘以120的变比   但是你看你的电表上面显示的 000002  应该是万分表     是0.2 乘   120

网友B:
只要是经过互感器接的电度表的读数都是要×变比的,楼主所说的电度表的读数的最后的应该是小数来的(也就是红色的刻度)

楼主:
谢谢各位 要是三项点都用还用乘3吗?

网友C:
电能=电表读数*电流互感器变比*电压表变比

用单相电能表还需*3

网友B:
楼主,你用的是三相电度表还是单相电度表?如果是三相电度表就不用乘以3了;如果你的三相负载是平衡的话,又用的是单相电度表就要乘以3;如果你的三相的负载是不平衡的话,又用的是单相电度表测量再乘以3的结果是不正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楼主就要用三个单相的电度表来测量了,再将三相的测量结果相加就是三相负载的用电量了。

网友D:
对:zhangfan168关于只要是经过互感器接的电度表的读数都是要×变比的,楼主所说的电度表的读数的最后的应该是小数来的(也就是红色的刻度)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能=电表读数*电流互感器变比*电压表变比用单相电能表还需*3

网友F:
电能=电表读数*电流互感器变比*电压表变比

注意分度

楼主用的是这样的吧,应该是万分表     是0.2 乘   120      24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