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221H-LE4人机界面变模糊的原因?如何更换?

楼主(2012-03-15):
富士POD UG221H-LE4人机界面先是左侧变模糊,右侧清晰,过几天全部变模糊,但触摸功能正常,    请教变模糊的原因,如更换同一型号触摸屏,如何操作?

网友A:
LCD屏快要废掉了,更换同一型号触摸屏,上载程序,然后重新灌入新机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但不知如何上载程序,又如何输入新屏,要不要调节什么参数?盼赐教!

楼主:
对:yuanle关于LCD屏快要废掉了,更换同一型号触摸屏,上载程序,然后重新灌入新机即可。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但不知如何上载程序,又如何输入新屏,要不要调节什么参数?盼赐教!

网友B:
有软件 连线

然后正确操作

www.ytleader.cn

网友C:
没那么严重,你这款触摸屏是用京瓷液晶的,这款液晶我有全新的,换上就好。020-8216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