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误差过大问题

楼主(2012-03-15):
clipper+安川1.5kw电机,速度控制模式。

1.上电使能,电机有点抖动,不知为何?

2.Jog运动,PMAC显示跟随误差过大报警,把报警去掉,电机能运行。且调了下PID,看了波形挺好的,跟随误差好像也不大。不知还可能是什么原因?

求指点,谢谢!

网友A:
1.降低点增益试试!

2.跟随误差实际不大的话,看有没有相关的参数,把误差的允许值放大点试试。

网友B(2018-03-18):
您好我有些PMAC卡的问题要请教,因没人教,请教我下,我定重酬谢谢,可以电话沟通,我电话18173252888,微信:15618586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