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指令

楼主(2012-03-16):
怎样才能将RS指令读回来的数据转换成和仪表显示的数值一制

网友A:
RS指令发送的数据是16进制的,接收数据当然也是16进制的;此外要看你仪表上的值。如果是XX.XX的话,一般可以用10进制形式显示,格式为小数点前、后n位。否则只能考虑用浮点数了。

网友B:
不知樓主的儀表讀數是否遵循浮点型数据(float)符合IEEE574数据格式

如果是的話:l

1位符号位(SIGN

8位指数位(E7…E0

23位尾数位(p22…p0

  符号位:SIGN=0为正,SIGN=1为负;指数部分:E=指数部分-126;尾数部分:M=尾数部分补上最高位为1

数据结果:REAL=SIGN×2E×M/(256×65536 ……(1)

例:仪表返回十六进制的电流数值数据I=43556680H

转化为二进制数据位: 01000011 01010101 01100110   10000000, 得到:

     最高位(数值符号位)SIGN=0,表示正数;

     指数部分E(10000110)B134E=134-126 =8

     尾数 M = (11010101 01100110 10000000)B =D56680H13985408

     根据式(1)得到结果:(+)28×13985408/256×65536=213.4

网友B:
我曾經就用PLC RS指令讀取電流表的讀數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  调试 发送16制   接收也是16进制数据正常,我用Rs指令 发送16进制  收到的,我就看不懂了

我用M1161转8位传输 返回数据用HEX指令 可以得到正确的单个数  16位传输用HEX指令就不行

网友C:
如果是32位数据,在两个寄存器中,分高低16位放置,你组合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看通讯协议怎样规定。

网友A:
你那仪表是标准的modbus吗?应该是:开头,CR LF结尾的;否则需要自定义头码、尾码。手册上有相关内容,需要多研究研究!

一般来讲,只要“串口调试助手”能连上,RS指令应该也能用的。可能你设置了接收逾时,但没有复位;造成数据不正确。此外台达的RS指令是485的,必须用232转接口、最好再配个电阻啥的。

楼主:
我现在搞定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那仪表是 02开头03结尾 发02 41 41 30 33 03  收到   02 41  数据   校验码  03

网友D(2013-08-02):
求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