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通过opc读取RSVIEW上位机数据的方法?

楼主(2012-03-16):
装intouch的上位机电脑和装Rsview的电脑在同一个工作组里,intouch作为client端远程通过opc读取Rsview上位机数据。我现在的情况是网上很多关羽配置DCOM的文档,我参照那些文档对2台电脑分别进行了配置。配置完成以后我打开intouch的smc对FSgateway进行了配置,在FSgateway里我可以看到Rsview上位机里的变量标签并且做了定义。我对intouch访问名进行了配置,可是数据没有变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忘高手指点!

网友A:
intouch配置应该比较简单的建议以下事项

1 通信协议选择是否正确

2 节点名所在的计算机名或者IP,主题名是否与OPCLINK中的配置是否相同

楼主:
FSgateway就是用作OPCLINK,其实问题原因找到了,不过dcom的配置网上的版本太多,不知道有没有标准版本。现在我要用intouch远程访问杰控软件,有谁做过的可以交流下心得。

网友B:
去intouch技术交流qq群:196192719学习一下吧,高手是有的,可以下资料和授权。买软件找 18678999608 范经理。如果是不是原厂正版十倍赔款,可以签在合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