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口诀

楼主(2012-03-16):
我查了网上。可出现两种口诀一种是1平方乘以9,另一种是乘以5.

现在到底哪种才适合现在的趋势

网友A:
还要看你的导线是不是国标的,为了安全起见,你就乘以5吧。

网友B:
 这个要看你负荷了   我也同意乘以5

网友C:
1平米的线怎么也不只5A,还是乘以9吧

网友D:
我认为软线乘以9,硬线乘以5,行不行呀?

网友E:
我记得资料显示:1.0平方,铜单芯,环境温度25度,载流芯线温度70度是就20A。还是乘以9吧 。

网友F:
口决只能做参考,要查标准,像大一点线就用不了这个口决了。

网友G:
5A是按标准的1平M铜线来算的。如果用的电源线不是什么好铜,建议电流选小点算好。

网友H:
口诀是不一定准确的,有的时候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温度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I:
一般铜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5~8A/mm2,铝导线的安全载流量为3~5A/mm2。

网友J:
导线截面小的可以,大的不能这么算

网友K:
看来你是没有看清楚了  对于铜线来说1.0的是*9,对于铝来说截面积在10以下的就是截面积*5,这下该明白了吧!!!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