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保护器在三相电流不平衡时是否动作,为什么?

楼主(2012-03-16):
RT

网友A:
不会跳闸。

漏电保护器只在漏电时会跳闸,而在电流不平衡时是不会跳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跳闸。漏电保护器只在漏电时会跳闸,而在电流不平衡时是不会跳闸的。

1、漏电保护器检测的是不通过它的电流,叫剩余支路电流,当检测到漏电流时,且大于它的保护动作电流,就会跳闸;

2、这样短路、过载、不平衡电流都通过漏电保护器,不是剩余支路的电流,所以漏电保护器不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