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MG-05A2AC

楼主(2012-03-16):
求安川伺服SGMG-05A2AC伺服编码器的接线图。电缆断了想自己重新焊.或者提供编码器电缆型号,买一根。

网友A:
提供完整的伺服驱动电机型号.

Σ-Ⅴ系列还是Σ-II系列?

网友A:
Σ-Ⅴ系列按照这个图

网友B:
看看你编码器的型号啊

楼主:
SGMG-05A2AC,这是电机的型号。驱动器是Σ-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