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FM353定位不准?有那些原因?

楼主(2012-03-16):
请教各位师傅:我厂有台设备,转子插纸。现在问题是纸切下来有长短。送纸用伺服电机驱动纸成型轮直接送出。

控制是用FM353,伺服用SGDH-10DE。大部分现象是前一槽的纸过长,后一槽的纸过短,两槽相加=正常的两槽相加。

请问有那些问题造成的。谢谢

网友A:
可以肯定的是 PLC绝对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肯定是你的机械上有间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