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继电器故障快速判断和维修

楼主(2012-03-16):
本案例为综合维修案例,继电器维修电路板可以依赖的检测设备不多,更多的时候需要靠丰富的维修经验判断故障。

    首先,继电器电路板故障一般我们可以把分维修三大方面。分别是:感测机构电路板维修、执行机构电路板维修、中间机构电路板维修。

第一、感测机构电路板故障判断与维修。感测机构电流波动比较大,因此电磁系统的故障发送频率较高。

    所以,我们对感测机构检测的时候,主要检测:

    a,检测线圈是否有断路、断路现象,通过低压输电,检测电源的波动,动、静铁芯接触是否严密,通电线圈是否过度发热等现象,判断电源电路板是否有故障,以及线圈是否正常。

    b,判断铁芯故障,如果铁芯故障主要有通电后衔铁吸不上。这可能是由于线圈断线,动、静铁芯之间有异物,电源电压过低等造成的。应区别情况修理。
  通电后,衔铁噪声大。这可能是由于动、静铁芯接触面不平整,或有油污染造成的。修理时,应取下线圈,锉平或磨平其接触面;如有油污应进行清洗。
  噪声大可能是由于短路、环断裂引起的,修理或更换新的短路环即可。
  断电后,衔铁不能立即释放,这可能是由于动铁芯被卡住、铁芯气隙太小、弹簧劳损和铁芯接触面有油污等造成的。检修时应针对故障原因区别对待,或调整气隙使其保护在0.02~0.05mm ,或更换弹簧,或用汽油清洗油污。对于热继电器,其感测机构是热元件。其常见故障是热元件烧坏,或热元件误动作和不动作。
    第二、执行机构电路板维修
  大多数继电器的执行机构都是触点系统。通过它的“通”与“断”,来完成一定的控制功能。触点系统的故障一般有触点过热、磨损、熔焊等。引起触点过热的主要原因是容量不够,触点压力不够,表面氧化或不清洁等;引起磨损加剧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容量太小,电弧温度过高使触点金属氧化等;引起触点熔焊的主要原因是电弧温度过高,或触点严重跳动等。触点的检修顺序如下:
  a, 打开外盖,检查触点表面情况。
  b, 如果触点表面氧化,对银触点可不作修理,对铜触点可用油光锉锉平或用小刀轻轻刮去其表面的氧化层。
  c,如果触点表面不清洁,可用汽油或四氯化碳清洗。
  d,如果触点表面有灼伤烧毛痕迹,对银触点可不必整修,对铜触点可用油光锉或小刀整修。不允许用砂布或砂纸来整修,以免残留砂粒,造成接触不良。
   e, 触点如果熔焊,应更换触点。如果是因触点容量太小造成的,则应更换容量大一级的继电器。
   f ,如果触点压力不够,应调整弹簧或更换弹簧来增大压力。若压力仍不够,则应更换触点。
  第三、中间机构电路板维修

    a, 对空气式时间继电器,其中间机构主要是气囊。其常见故障是延时不准。这可能是由于气囊密封不严或漏气,使动作延时缩短,甚至不延时;也可能是气囊空气通道堵塞,使动作延时变长。修理时,对于前者应重新装配或更换新气囊,对于后者应拆开气室,清除堵塞物。
  b, 对速度继电器,其胶木摆杆属于中间机构。如反接制动时电动机不能制动停转,就可能是胶木摆杆断裂。检修时应予以更换。
  工控设备维修过程中,紧密电路板都很复杂,很多设备难依靠检测设备判断故障,丰富的维修经验和科学的判断故障方法在此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