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pc机无线通讯控制plc

楼主(2012-03-16):
求助帖
10分-已结帖
我们利用USB/ppi编程电缆 可以实现从step7 micro/win里面向plc里下载程序 可以让plc执行程序。我现在手里有两个SWRF-1无线模块,想用这两个无线模块代替编程电缆的功能 一个接到装有step7 micro/win的pcJ机上,一个接到plc上,实现无线通讯,不知道这个想法行不行 要是可以的话 plc里要怎么设置 需要做哪些事呢

网友:
PLC自由口通讯,设置比较多

网友A:
先把两个无线模块给连接上,其他通讯参数设置都一样就行了。

楼主:
对:闪电游侠关于
PLC自由口通讯,设置比较多
内容的回复:
具体是怎样呢 首先我需要的硬件是什么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吧。利用无线连接那就用到了ZIGBEE技术,恐怕比较难呀

网友C:
请关注本帖“微求助”:
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31617084400001

网友:
不知道楼主能不能将无线模块的说明书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