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配个触摸屏

楼主(2012-03-16):
触摸屏能显示曲线,并能保存曲线,时间在一星期左右。求选什么,然后需要配什么其他模块

网友A:
这个历史数据的保存还没有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保存的怎么弄呢,触摸屏我没弄过,你有资料吗

网友C:
一般的带有cf存储卡的都行,施耐德的可以最大存128m,存满可以拷贝出来,想存多久存多久。他那款gxo新出的还不错。

网友D:
    一般的带有cf存储卡的都行,像什么 MP277,MP377 都行,将数据记录储存设置地址改到 CF 卡就行

网友E:
触摸屏用TP177,触摸屏后面有一个SD卡插口,插一块SD卡就可以保存数据了吧,具体的我也没做过,你可以看看样本

网友F:
昆仑的触摸屏就可以啊 并且可以用U盘导出 不懂的话可以咨询我 Q343410332

网友G:
这个屏至少选用TP277-6以上档次,因为需要归档功能才能实现楼主的功能,需要咨询可以联系www.sh-zosen.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