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柜和制动电阻是分开还是集中安置

楼主(2012-03-16):
 最近有个方案一直头痛,有台防爆双梁,由于四个机构全部用变频器控制,变频器由于有制动电阻。 到底是把制动电阻器和变频器安置在一个防爆柜里面合理呢,还是把四台变频器安放在一个防爆柜里,而制动电阻器另外放在一个防爆柜里面密封。

网友A(2012-05-21):
防爆主要是防明火,应该分开没问题,如果合在一起,对电阻和变频器都不好。

网友B:
既然是防爆场所,制动电阻外露就很不安全,是违规的!

网友C(2012-08-17):
你们这是胡搞啊,防爆等级是多少啊,不同的防爆等级,对防爆柜的表面温度有要求啊,所以你选制动电阻时要注意了,功率要足够大啊,不然电阻发热厉害,导致防爆柜表面温升超过要求,出了事故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切记切记。

网友D:
防爆行车?还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