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16):
gx developer8编程 写入时跳出框框  指定的不在范围内请设置有效的步号    还有 plc那个灯一直闪  是怎么回事啊  各位帮帮忙啊  谢谢

网友A:
线看一下是否是写入模式。具体哪个灯闪说清楚,灯旁边有注释。

网友B:
三菱有些型号的PLC下载程序时需要输入步号,看是否选择。

网友C:
“plc那个灯一直闪”,错误(PROG-E)指示灯吗,程序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