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传送带上的一个物体在运动

楼主(2012-03-16):
如图,由于设备结构上的其他原因,单个物体有可能会在传送带工作区里打滑,造成后面的物体追尾。是玻璃,一追尾就烂了。

咋办?

网友A:
你可以在传送带的首尾都装上检测设备,控制他们一件一件地过,上传送带的时候开始计数,设定时间没有收到另一端的信号则可判读打滑了。只是这个玻璃的不知道好不好检测,普通的光电管不知道能检测到不。另外,不知道你的传送带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皮带的话有种专门防滑的皮带,可以试试吧

楼主:
一,单个过肯定不行的,影响产量太大。

二,只在上图中的工作区打滑,是其他摩擦阻力造成的打滑,和皮带无关。

三,普通光电可以检测玻璃的存在的,但检测不了玻璃的移动啊

网友B:
可以这样搞,用光幕传感器,对整个传送带进行区域检测,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用PLC来程序控制了,当检测到区域内物体打滑,则降低传送带速度。

网友C:
在不同的位置增加一些接近开关,判断不同的行进速度的位置;输送带采用防滑的,基本上可以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搞,用光幕传感器,对整个传送带进行区域检测,不过这个过程需要用PLC来程序控制了,当检测到区域内物体打滑,则降低传送带速度。

在工作区安装两个光电开关,计算工件运行速度,与皮带不同步时降速。

网友E:
你的意思是只会在工作区打滑吗?

    在工作区有一长度光栅与工作区长度一样,当传送带启动运行,工作区光栅还是全有信号就有打滑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