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限位开关问题

楼主(2012-03-16):
请问刘工限位开关不用时可以用作通用输入吗?

网友A:
早期的型号会有问题,除非您不用这个轴,否则信号触发的时候还是回影响到这个轴的运动。新型号的控制卡可以,比如DMC-40x0系列,DMC-41x3系列,DMC-B140,这些型号本身提供了设置硬件限位无效的指令。

不过,当通用输入也是有局限的,也只能是查询当前输入状态而已而且是用类似_LRD这样的形式。通用输入的其它功能是无法支持的,比如触发#ININT子程序。

楼主:
B140设置限位无效是那条指令啊?

网友A:
LD

功能:位置极限信号无效(Limit Disable

说明:

LD指令可以使位置极限输入信号(限位开关)无效。当硬件信号被设置为无效时,FLBL指令设置的软件极限依然有效。如系统中确实不需要位置极限信号保护机构的行程范围,也可以用LD指令使极限信号无限。这样就可以将控制器上的极限输入信号当作通用输入信号使用。

参数:LD n,n,n,n          LDx=n

n=0      极限信号有效(默认状态)

n=1      前极限信号无效

n=2      后极限信号无效

n=3      前、后极限信号均无效

n=?      返回该轴当前设置值

应用:    运动中

               程序中

               指令行

预设值:                        预设值       0

               预设格式          1.0

操作数应用:

               _LDx                x轴当前设置值。

相关指令:

               _LF                  前极限状态

               _LR                  后极限状态

               BL                    反向软件极限

               FL                    正向软件极限

举例:

LDA=1

使A轴的前极限信号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