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接线

楼主(2012-03-16):
        去公司分厂维修设备地,打开电柜门,感觉这柜子的布线实在是无法形容啦,也不知道是国产设备要求不高,还是这几天设备故障维修人员搞乱了来不及处理好,一直在与进口设备打交道的多,那个布线真是很整洁清晰之说

      再看看那个不知是什么小电路板就这样掉在那里,心里看了真是悬呀,这设备能正常运行才是不对啦

网友A:
主要是缺乏安全意识!

网友B:
糟蹋了柜子里那么好看的元器件了。。。

网友C:
看来这是地方军搞的,一般都这样!

网友D:
第一张图片全用的CT SK系列的变频器,不知道盖子去哪了????

第二张看不清楚是什么东东!

那边上的电容应该是轴流风机的启动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是地方军搞的,一般都这样!

说的在理

网友F:
一个电工,面对这些应该很熟悉了,用不着大惊小怪的。。。呵呵呵。。。。厂家肯定不会如此,都是后天电工不熟悉,不会看图纸,顺着线槽查线。。。

网友G:
这个柜子的线是够乱的了,好像强弱电线还走在了一起。柜子出厂时肯定不会是这样,应该是后来弄乱的,检查完线后应该将线捋好、归位才对。

网友H:
CT SK我看到是绿色的,但这个是白色的?是CT SK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CT SK我看到是绿色的,但这个是白色的?是CT SK吗?

盖子是绿色的,他没有盖盖子!

网友I:
这也能验收通过,简直没有一点规范可言。

网友J:
这种情况太正常了,很多的

网友K(2012-05-02):
外加电容?有意思。估计是调试的时候抗干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