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楼主(2012-03-16):
ABB变频器ACS800上电显示CDP312 PANEL V5.30
。。。。。。
但是那有一个红色报警和一个绿色报警灯,现在上电绿色报警灯,红色报警灯过几秒钟闪一下,没有规律的,都不知道怎么了?求解答?谢谢!

网友A:
一般是RMIO的故障,如果更换控制盘无效的话,一般就是挂勒

30KW以下保内返服务站 30KW以上保内申请现场服务 保外的话楼主节哀。。。。。。。。

维修费用

ACS800-01 160KW以下 维修费用4000~5000元

ACS800-04 差不多要1万多勒, 楼主节哀顺变

以上为ABB配件全新含税价格

楼主:
多谢,你们这个维修报价 是怎么出来的啊

网友B:
这个显示的是面板的型号,根据以前的经验判断是RMIO板坏掉了,导致参数进不去。更换上就可以。以前碰见一次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们这个维修报价 是怎么出来的啊

你猜。。。。。。。。。。。。

楼主:
猜不到啊,这个板子没有了  就只有一快

网友A:
什么软件呢 维修备件我这只有旧的 貌似这个板子坏的几率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