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望各路神人帮忙

楼主(2012-03-16):
380V风机   380KW   变频启动    应该用多大的电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进线还是出线。进线按照常规选取即可,出线如果要详细计算,就要考虑比较多了,风机启动时间,启动时电流情况。觉得选择2倍于进线比较保险,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电源进线采用185平方的双线,变频至电机用240平方的双线,都是国标铜线的。

网友C:
对:青岛黄工关于不知道你说的是进线还是出线。进线按照常规选取即可,出线如果要详细计算,就要考虑比较多了,风机启动时间,启动时电流情况。觉得选择2倍于进线比较保险,建议仅供参考。 内容的回复:

黄兄,变频器出线选择线径的通用方法是进线的2倍吗?感觉一般变频器输出电流都是大于输入电流的。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型号,你可以查下电机样本,看下他的额定电流是好大。然后根据你用的是什么电缆,以及你电机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频繁程度,查电缆载流量,就可以确认了。像我们起重机,380KW左右,用双150mm 并接,电缆用的CEFR.

网友E:
400KW  大概800A左右 300MM2